hp 18.5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10-20):
屏上的保险什么都是正常的,该过驱动板,现在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确定驱动板没有问题的话就只有是屏坏了,维修价值不高,我看见师傅用烙铁压屏线修好过,只是风险很大,不建议楼主试验。

网友:
看下 屏电路有没 5V供电 我碰到过一次白屏的 ~~联想的19显示器

网友:
5V供电这些都有,,,,,,,,,,,,

网友:
再看看 查查咯 白屏 不难的

网友:
屏上保险丝没烧掉  查查后面 小电容  集成块   要看你屏电路的 最好弄个图来

网友:
用通用板子测试一下屏!!!如果还是白屏的话,不用修了没有修的价值了屏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升压电路或者主控坏了!

网友:
很多时候白屏是负高压不够。

网友:
hp18.5的大多是采用AU屏,白屏的话一般都是屏电路上的IC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白屏修好的几率比花屏高

网友:
5V供电正常不代表转换出来的3.3V正常啊。

网友:
看看屏供电   5V有没有

网友:
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