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路图找板子的电子元件愈发的困难

楼主(2011-10-20):
如上,有时候为了找一个小电容,全板都翻遍,还是找不到。。。
大家用什么方法?

网友:
找个铜刷跑电路很不错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的有点经验呀,看他在那一块,如南桥的,你就不要去CPU那去找了

网友:
根据全息理论,一个电阻,它必定属于某一个电路里面,比如PR的电源部分的,R电阻的信号部分的,PR电源部分的电阻,先找到他属于哪一组供电,找到它那个电路的供电芯片,然后根据大的芯片,在芯片周围找小电阻,而不必要满板子毫无目的的去看,
PR信号部分的也是同理,找到它属于什么电路, 跟哪个大元件关系密切,

所言极是,如果还找不到,祭出神奇---铜刷。

网友:
跑电路 用铜刷子 不错

网友:
有点位图最好找了

网友:
铜刷子很简单啊, 买了你就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