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0.22欧的色标是多少?

楼主(2011-10-20):
请各位大哥帮忙,精密电阻0.22欧的色标是多少?

网友:
红红 银银

网友:
色环表示的话是红红银数字的话是r22

网友:
还真没看过这麻小的,我想应是 "黑红红银棕"

网友:
四环电阻  红红银金  精度±5

网友A:
直接短路就行了

网友(点评):
在电源上你直接短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路就行了

这个不是普通电阻,不能直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