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楼主(2011-10-20):
接手一台T42  上电不开机  客户介绍调试设备时用usb 接错线烧坏  拆机检测usb供电处俩电容击穿  5v电能击穿电容  挺奇怪的

网友:
有时候运气不好就搞坏南桥了。

网友:
楼主,你修发了没有,给一个结果嘛,USB电路应该有电阻或者保险之类的元件嘛,真通南桥面太危险了!

网友:
可能调试设备另外加了电压吧!!!  如果只是电容烧那算运气了~!

网友:
你现在不用好奇为什么会击穿5V的电容,而是要考虑的是你的南桥是否安康!801DBM的桥可挺脆弱的哦!

网友:
看样子是修复了吧.换了电容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