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10-20):
以前遇到大电流就量啊量啊,现在才发现自己好笨啊,今天老师傅给教个点击法,很容易找到短路的,把安限制在1安左右,慢慢加大伏度,再去摸板专门摸那些个三极管和电容,特别是滤波电容!很快找到短路的地方,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可是还是有不知道的,就发发呗。

网友A:
有的时候测不出来,它不发热!

网友:
{:soso__676358903613549482_3:}可以看它本身,你目测一下,很多会有点发黑的,上次就遇到一个电不出来的,目测出来了,表面发黑和其他相同原件明显不同。由此可见,眼神还是很重要的,没事练练。

网友(点评):
就是放大镜+眼睛最快捷。

网友:
遇到一台近液的老本,PCB严重腐蚀。询问客户得知是笔记本放在桌面上,小孩上去散了一泡尿。真正的童子尿
发现公共点电路,加点烧 1A 1.5A 2A 3A 4A 4.99A 无原件发烫。
怀疑PCB夹层短路,继续烧,希望能烧开短路点。
几分钟后一处PCB冒烟了。慢慢挖下去,怎么挖都短路
最终维修失败

网友(点评):
这泡尿比猫尿还厉害。估计尿了没有及时来修理造成的把。

网友:
哈哈,这个真的大条了,哥们你运气够背的,看来这个方法也不是万能的啊,只是说平常大电流用这个方法一般都会修出来的,

网友:
..这样也太吓人了吧,,一直挖还是短。。。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烧机大法,有时候很管用

网友:
哈哈哈我昨天就有这样的机器  干烧没有热的件

网友(点评):
只要电流够大,就绝对会发热。除非认为短路

网友(点评):
除非人为的短路

网友:
这个方法,是有限制的,不是都适合用的,老师还没把绝招说给你啊

网友:
这个方法实用!!!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不是更好嘛,有时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测不出来,它不发热!

对,如果不发热的话就不好找了,

网友:
是电流1安  电压慢慢高吗?有限制吗

网友:
如果是对地阻值是1欧姆那么点击是没有用的

网友:
限定电流这个思路好。我以前都是几伏短就有几伏烧。太危险了。

网友:
烧鸡打发啊!虽然很好,但我个人一次都没有用过,不知道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呢,或是短路的元件烧出来了,不短的元件也烧出来,哈哈

网友:
  晕 这就是传说中的烧机大法   如果遇到微短的时候  你是烧不出来的  到时你就知道什么叫蛋痛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如果电流大,1A的电流足可以把PCB烧坏了。建意思还是慢慢的查。

网友:
烧鸡大法不错啊····维修之路千变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