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QL6 不触发,待机无电流

楼主(2011-10-20):
清风扇的机器,结果不触发了,广达QL6的板,开机电流一下跑到2.6这样就掉下来了,从复开是一样的。按开关的时候其他电压都有瞬间起来,随着就掉电了,唯一不起来的是+1.05V,还有+1.5v有起来但是示波器上显示电压有杂波。现在换了个EC和+1.05v的供电IC,现在故障一样,插上电源的待机电流是000,但是触发的时候又有电流跳动,晕了,求各位同行之招,谢谢!

网友:
仔细检查主板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掉电的时候,15  9   2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板都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多遍了,最近有点霉,好几个机器都是这样,在这里一放就变现象,昨天一个不充电的成不显示了,后来换个桥才解决。结果马上又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各位帮帮忙。

网友:
你说的是PU7,+1.05v的供电IC电压吗,插上的时候15脚没有,9和2都是5V,掉电的时候15脚是从3.3掉的,9脚和2脚还是5v

网友:
1.05没起来是欠压保护了吧,你瞅瞅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