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14 内置喇叭无音,耳机有

楼主(2011-10-20):
DELL1014 内置喇叭无音,耳机有, 排除软件问题,喇叭换了。声卡芯片换了。哪个遇到过么

网友:
供放芯片集成在声卡芯片里面

网友:
喇叭接口换了没

网友:
把接口换了就好的

网友:
测一下喇叭接口试试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了!!我也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哼哼,南桥有问题你整不整

网友:
修其他本遇到过这种情况内置无声,耳机有声,是声卡驱动不兼容XP,把喇叭拆下来搞了半天,装了WIN7就OK了
如果怀疑是接口有问题的话,先直接用表在接口下得PAD点上打电压在2。5V,用示波器直接可以打到波形,没有的话,就不是接口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的。问题出在外接耳机接口旁边的电阻的问题,你仔细看看。换个100K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也是DELL的搞了好久 该测的都测了 声卡 什么的也换了 最后发现是驱动问题

网友:
仔细看看喇叭线接口有没有掉电阻,或是南桥旁边掉东西了。

网友:
我记得当时装了系统不行,最后用超级兔子打好的

网友:
晕撒, 快换搞了还是没高好

网友:
换功放芯片吧。百分之九十能好。

网友:
主要看看接口,可能是接口坏了,由于接口坏声卡芯片认为耳机已经插入从而导致芯片关闭喇叭从耳机输出

网友:
看看音频接口有没有坏

网友:
这个测一下切换电路 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接口以及接口电路量下,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
学习了,呵呵

yzz163 -20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了, 两个问题, 1是耳机接口4脚弹片坏了,没插耳机是不接地,使Q11工作处电平。2是Q11也坏了。机子是修好了,不过其原理我也没搞的太明白

网友:
接口是不是有问题,看看呢

网友:
耳机都有声音了,证明声卡是好的。 LZ绕着 喇叭与
耳机的切换电路吧,实在没头绪的话就先换个耳机插
口吧,不行的话走线路    长治笔记本维修 的建议

网友:
仔细查查,先排除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