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系统问题高手进是硬件的事

楼主(2011-10-20):
硬盘是好的,数据线好的,开机诊断卡代码13,GHOST5-10%就会出错,回车后,出来对话框是说找不到A:/上的文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这个很有可能是你的系统本身就有问题,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文件损坏呗。

网友:
换个镜像,不行就把硬盘放到其他机子ghost一个!

网友:
在别的机子上装好的在这机子也进不了系统,

网友:
用U盘装或是光区嘛U盘 不行就 用光驱,总 又 一个行得吧,那种 情况见 多了,另外就是你装系统没 装对。原因又 很多的,这些问题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我拿到是哈气的。现在懂了。换别的装法也不失为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哦。哥们儿

网友(点评):
我01年就在中关村做给装维修,现在想学芯片给修,我说的绝对是硬件的事,你说你见的多了,就是别人没搞明白,难道就绝对是人的问题和硬件没关系,服了你了

网友:
用 MHDD扫下你的硬盘看是否有坏道或 橙色.  如果有就尝试隔开坏道区  装在坏道少或没有的区域.  有坏道的 作为不重要文件的存储区.     如果还是装不下去. 建议用好的测试硬盘装完后再备份成GHSOT镜像文件,然后还原到您要装的硬盘的主活动分区. 开机再看看.

网友:
是组装维护,不是维修,01年我就干这个,系统装不上,能想到的我全试了,绝对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o .我还得叫你一声大哥哦,失礼失礼。你 说的那种情况我遇到很多啊 。老是认不到。装不起直接换别的装。我 只是个菜鸟(*^__^*) 嘻嘻……。飞过此地下来看看

网友(点评):
现在自以为是,装必的人真多,以为你是专家,你的方法一定就是对的???????

网友:
花30块钱吧 去电脑公司吧 别省那么点钱了 装的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o .我还得叫你一声大哥哦,失礼失礼。你 说的那种情况我遇到很多啊 。老是认不到。装不起直接换别的装。我 ...

干嘛骂人,我说的我见过的,中关村出来的不瞥吧。人才的嘛。你优秀,不和你斗嘴,没修养,还中关村出来的呢。诶。悲哀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电脑上写一个完整的镜像,在重启的时候马上关机拆下放到你的电脑上开机,否则它会自动安装驱动后在你的电脑上无法使用。

网友:
用U盘或者光盘装个 装机版系统试试
GS的不行就换呗

网友:
重新分区试一下、是不是分区表错误、把镜像拷你硬盘其他盘里再装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用的光盘装的,结果是镜像问题,换了个别的版本可以,害死我。。

网友:
不行就扔了,DDR一代的机子,郁闷死了

网友:
装不上系统确实郁闷,慢慢摸索装,做系统的夜没办法给你介绍

网友:
你是用U盘还是光盘装呢。如果是光盘。能不能换个光盘?也许是你的光盘花掉了。读取不到。更有可能是光驱不行了。

网友:
还是硬盘的分区表故障,先用软件修复,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电脑维护中于到的太多了,先修硬盘后装系统

网友:
换内存   硬盘重新分区

网友:
哥    先分区试试

网友:
跟光驱硬盘内存有关还你操作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光盘还是U盘啊?

网友:
用安装版,再不行就只有是内存或者是CPU了哪成本可就大了

网友:
多半是光驱和光盘,还不行的话你就要扫看看你的硬盘了。。。。

网友:
给楼主一个小建议 使用微软一步步安装版进行安装  如果中间出错 大部分情况下是硬件出现致命性错误,可以修硬件了

网友:
换个盘做系统

网友:
用光驱拿XP原盘纯净版格式安装试试,我上次也碰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用的光盘装的,结果是镜像问题,换了个别的版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