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地方,两台笔记本电脑收到的无线信号有多少

楼主(2011-10-20):
同一地方,同一时间,两台笔记本电脑收到的无线信号有多少。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都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  54MB的  根据距离无线路由器的距离和障碍物的影响   由 0-54MB的不等.

如果说是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不一样 或在 机器不一样  功率差别 都会影响其搜索信号范围和强度.

网友:
  有时候你把笔记本换个方向或者转一下,  收到的信号就会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