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能否借用笔记本电脑上无线网

楼主(2011-10-20):
由于装修问题,不想打洞,走明线。笔记本电脑可以上无线网。
台式机能否通过直连网线,用笔记本电脑的浏览器上无线网。

网友(点评):
通过一条网线与那台可以上网的笔记本 相连构成局域网 然后 用共享上网的软件 或在 设置 可以达到共享上网的目的. 当然需要花点时间研究 我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双网卡是可以。无线应该也可行。你去搜索下双网卡共享上网问题吧

网友:
当然,可以购买 台式机的PCI无线网卡.  或在 USB的无线网卡.   即便是台式机依然可以无线畅流互联网.

网友(点评):
终极解决方案,朋友掏点钱到电脑城找一个吧

网友:
直接买个无线网卡不就OK了吗,

网友:
应该可以买个无线设备

网友:
可以~就等同用笔记本作为一个交换机

网友:
买个路由,再买个台式无线接收器

网友:
买个USB无线上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