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中的热地和冷地该怎样理解?

楼主(2011-10-20):
翻书的时候,无意间看到“电源中的热地,冷地~~~~”
思来想去不知其中原因,请教下各位师傅。

网友:
简单的说.热地就是市电没通过变压器或别的隔交流器件隔离,而直接市电连接.热地如果不能良好的接地就会带电.而冷地就是通过变压器或别的隔交流器件隔离,没和市电直接连通,因此地线上不带电,冷地一般在电路上都是和直流输出的负极连在一起的。

网友(点评):
那么300v滤波电容的负极 是什么地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指点我这个小白,热地,冷地。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热地即交流电的地:冷地,直流电的地。因为电路都要形成回路,地,这里和负极相连。

网友:
热地严格的说也不是交流的地,他是经过整流桥以后产生300伏直流电压的地。

网友(点评):
好像是这个 就是300v 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