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6不开机无待机

楼主(2011-10-20):
COMPAQ 516不开机无待机电压,测51125的供电正常,但1脚和6脚无启动电压,而控制1脚和6脚的是Q20,Q20又连着Q18,测Q18的G极KBC-PWR-ON无电压,KBC-PWR-ON来源于EC-KBC1091的124脚,请问KBC-PWR-ON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KBC-PWR-ON待机时应该是高电平,要EC-KBC1091工作,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除了供电正常之外

网友:
准备换EC-KBC1091-NU试下

网友:
就是不知道EC-KBC1091-NU带不带程序

网友:
带个图上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
今天换了KBC1091-NU还是一样无待机电压,

网友:
PWR-OK是高电平

网友(2014-03-10):
没带#的就应该是高电压

网友:
图纸 发上来啊

网友:
应该是高啊  IO的条件  适配器检测信号 不一样的板子不一样名字  LID休眠 还有 复位

网友:
还有就是换个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