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接了一台T60外接投影仪不行,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1-10-20):
我昨天接了一台T60外接投影仪不行,是什么问题呢?客户说本了用投影仪用的好好的,突然就没有显示了,投影仪没有显示了,再次切换投影仪就切换不了,其他的一切正常,不知道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呢,谢谢各位大侠赐教,
投影仪

网友:
换显卡驱动吧。

网友:
问题多了,先排除软件问题先了

网友:
本屏还能亮不求结果谢谢

网友:
系统问题吧,先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的本子也是这样 试了一个显示器 再试其他显示器 就不行了 后来怎么也不行了 ibm的笔记本一定要好的vga线才可以切换 差的线切换不了的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VGA接口各针脚的电压和阻值,看一下行场信号过来没有,如果没有一般是主板靠近VGA口处的,一个管行场信号的芯片问题。

网友:
VGA接口好好查下!

网友:
先软件,再看看接口电路

网友:
应该是VGA 控制的,8个的运放坏了,换一看行不行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