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帮忙!!联想昭阳E370P挡LOGO

楼主(2011-10-20):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联想E37OP,来的时候是挡LOGO,裸板也是,后来用力压北桥,就正常了,给客户说是北桥问题,今天果断上BGA烤北桥,结果,故障依旧,后来又烤南桥,正常了两次,又变成老样子了,后来回想或许是显卡板的问题,因为显卡板插在北桥的下面,压北桥的时候显卡板也受力,结果又烤显卡,这下搞怪了,连亮都不亮了,电流到1.3就掉电,郁闷了,开始压北桥的时候电流能从1.3升到1.8就正常了的,没思路了,眼看客户就来取机,各位给小弟支支招。。。

网友:
补充说明一点,刚开始压北桥的时候,能正常运行,但手一松开,就像死机了那样,屏幕就不动了,然后再压北桥,机器又继续运行,这是让我非常郁闷的

网友:
嘿嘿,大哥会修啦。我 不会诶。帮不上什么忙。换桥试试。

网友:
那 你 报的是什么啊 。看着办嘛,我现在还是学徒,不是师傅,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做的的芯片重新值一遍试试!

肯定是哪虚焊了吧,因为刚来的时候一压北桥它会好,头疼的是都搞一遍了竟然不亮了,变本加厉了还

网友:
显卡从做现在掉电应该是显卡   你的之前档LOGO会从启吗?

网友:
现在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B:
先把显卡弄好吧,把机子点亮后在说,不行就让换板子了

网友:
显卡给你干掉了吧

网友C:
第一次应该是南桥,你压北桥压到南桥了,我修很多基本都要是南桥

网友:
把显卡和北桥都重做了就OK了!

网友:
之前挡LOGO的时候是不会重启的,压下北桥它就正常了,就运行,我又搞了几个小时,现在是裸板可以了,但稍微一碰下显卡板又不亮了,不会挡LOGO,挡LOGO是解决了,郁闷的是有时候就是不会亮,稍微碰一下显卡板再加电就会亮,观察了那么久了还没发现问题,我郁闷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显卡弄好吧,把机子点亮后在说,不行就让换板子了

这老机器老板子了,让客户换板客户肯定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应该是南桥,你压北桥压到南桥了,我修很多基本都要是南桥

嗯,谢谢了,回想起来,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应该是从烤了南桥之后才正常的,不过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这板子从插上电开始第一次开机的时候,电流能升到1.3A,但屏幕不亮,但如果你关掉以后再开,一切正常。每插一次电源就会这样,各位给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