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L150G5服务器板求助

楼主(2011-10-20):
现象:开机可以跑到显示HP的LOG,然后过几秒断电,//要是快按F8/F9还会显示一屏黑底白字的画面但也很快就断电//   断电后可再次触发,还是这种现象。
断电时LED4亮,我想应该是在报错,但不知道是报哪部分的,
注:
如果不插风扇LED2会亮,反之则不亮,所以由此推测LED4与LED2性质应该是差不多。
就是不知道在报哪里,
有修过的兄弟指教下

网友:
HP的很多板子就是放了电之后就会报风扇错误,就是要先把U风扇和系统风扇一起各接个风扇,开机后不断电就要进BIOS里设置要系统风扇那项关掉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
i不管怎样,谢谢你先,
-----------------------------------------------------------------------------------------------------------------
能点亮说明自检通过,供电时钟复位没有问题,风扇报错应该不会直接断电吧
我开始怀疑是热保护动作,尤其SB,理由是它的温度确实热的不正常,但它是82801IR,实行不好找哇,
此机LED9通电就亮,应该是电源指示,LED2,比9迟几秒有,且闪烁,应该是指示EC待机状态,
这两个灯都为黄色,指示用的吧。。。//我猜//
而LED2,LED4。为红,报错用的吧。。//我猜的//
-----------------------------------------------------------------------------------------------------------------------
明天多找几个4PIN的风扇去试下//共有8个风扇座子,U1,U2,其余为SYS的---//

网友:
在U风扇那挂个,然后在SYS风扇口那也挂个看是不是还回断电,HP的就是又这问题,以前一个也是 后刷了BIOS就解决了,有得在BIOS设置里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有这个图纸没有啊?我修到一台挡4E的,一长两短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