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插适配器自动上电

楼主(2011-10-20):
故障现象:DELL D630    插适配器自动上电,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用系统关机后,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无法开机。
                  拔掉适配 器 ,再插上又自动上电,系统使用正常。
                 拆机,在不插AC时,测键盘开机键电压,0.79V。插AC时0.85V。BIOS电池电压2.99V,正常。追开机线,到了SMSC   MEC5025的127脚,此脚电压也是0.79。查图纸这个信号没有到别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小弟没有修过DELL的机器,有知道给指点一下,谢谢。
上图中我测得,R211的1端为2.99V,2端为0.79V。R210的1.2端均为0.79V。电容C368也不短。请师傅们说一下,是那里的问题。

谢谢各位,已解决,本想更换EC的,但是想着,还是简单一点,先换个C368试一下吧,于是拆下C368之后,顺手测了一下,发现电压起来了,但是之前测时,此电容并不短路。只是先前并没有拆下测。所以没有想是它的问题,更换此电容OK。此机修复。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 不上COSM 是自动开机的

网友:
在板测很多都是不准确的,还是拿下来测试。

网友:
从开机按键开始跑跑 线 是不是断线或线路中有损坏的元件

网友:
电容漏电很难测出来

网友(点评):
这只能靠经验喽,经验维修害死人,不过有时还得要啊

网友:
开机键电压调低了吧

网友:
能把R211 2pin拉低的可能就只有ec 跟那个电容了

网友:
看来是电容C368漏电,把开机电压给拉低了

网友:
我怎么就遇不上这样的好事呢

网友:
经验很好,学习当中

网友:
学习了,先动容易点的。特别是电容。

网友(2011-12-03):
经典经典 太经典了 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故障蛮给力的,一般电容漏电后,电容本身色会暗一点吧

网友:
电容漏电  把开关脚的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个要是搞不好换件换死人,搞不好板都换掉。你怎么想到换C368的呢?

网友:
楼主厉害。还不错修好了。电容漏电不好测啊。顺便问一下高手和师傅们。电容漏电能用示波器测不来吗。

网友:
电容漏电,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一下啊~!

网友:
看来是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