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自制/改造,植锡台(超好用)

楼主(2011-10-20):
看了淘宝上的植锡台,想买一个,但得花银子(100多块啊),没钱,突出奇想,发扬DIY精神,自己改造了一个,不错,希望坛友给点意见,有好想法的,告诉一下。上图

 会员1560438300鑫豆2024-7-31 11:22
 会员7905392元2023-2-6 17:15

手机用的面已,网上10元左右
之前我也改了一个,,不过是用磁铁吸住光驱盒子,然后多出来的锡球就漏在光驱盒子里,跟这个有点点区别,不过用起来很爽!!

网友:
这个很便宜的 自己做的 不见得好用

网友:
钢网看起来蛮舒服的……

网友A:
小弟经常用两张卫生纸就可以搞定。

网友:
看起来不错,说得很有道理,能自制何必发钱买呢。

网友B:
你那个是在原来的上边加了个弹簧
   那个除下弹簧以外的 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有成平出售
大概7块钱
  不是你自己制作的,你只是在上边焊了个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在原来的上边加了个弹簧
   那个除下弹簧以外的 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有成平出售

都说了,是改造的,不光是加个弹簧那么简单,上面/两边的夹口都经过处理了,如果不处理,你你夹上钢网后,由于口太深,桥放上后,就对不齐位置了,看似简单,我想了好长时间,才弄到如意的办法。

网友C:
夹具夹紧后在弹簧的作用下加热芯片会不会变形?不知道换成螺丝会好些不,当然螺丝的顶面需要打磨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
好东西啊!有没有详细夹口的图片

网友:
我一般取网吹   这个不太适合我用!   不过中看!

网友D:
很好  我也要弄一个,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  我也要弄一个,谢谢楼主。

有什么想法,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我这个不是纯手工做的,是利用现有的东西,改造的。改造完以后,和图片上一样,大到10CM的,小到1CM的芯片,都能植锡,配上不同的钢网(或者万能钢网),可以称得上是万能植锡台了,我昨天植了一下,相当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夹具夹紧后在弹簧的作用下加热芯片会不会变形?不知道换成螺丝会好些不,当然螺丝的顶面需要打磨一下...
仅 ...

螺丝的不行,我这个弹簧下面的套,自己做的,和弹簧焊在一起了,这个可以前后移动,适合大小不同的芯片,用来顶住芯片的中心,使芯片和钢网贴紧,并且利用3点固定钢网,非常稳定,下面的芯片可以移动角度,对齐钢网,另外,芯片不会变形。温度掌握好就行

网友:
漏珠就不好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螺丝的不行,我这个弹簧下面的套,自己做的,和弹簧焊在一起了,这个可以前后移动,适合大小不同的芯片, ...

我是说用螺丝来调节高度及宽度,这样似乎会更稳定些,不是要固定一个螺丝,和BGA机上的旋转调节类似

网友:
要是全部自制的就好了

网友F:
看起来 很好啊   钢网 好像 看起来 比桥大 啊   怎么  卡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 很好啊   钢网 好像 看起来 比桥大 啊   怎么  卡住的

由于我相机没有微拍功能,近拍不清楚,所以细节看不到,钢网确实要比芯片(南桥的,可能所有的)要大一圈,芯片小一圈,就是在卡的地方,卡钢网的地方,一边进去1.5mm,卡上钢网后,中间的地方正好可以放下芯片,然后配和弹簧顶住芯片,和钢网对齐,就可以植球了,相当平稳定,并可以直接加热,唯一的缺点就是,倒锡球的过程中,锡球掉外面了,不好整

网友:
哥当年是一个一个球摆上去的  然后用安泰信8205 慢慢吹

网友:
我还没用过植球台,也不是连钢网一起吹的,不过还是顶下楼主

网友:
这个我好想要呀。。。我看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改的,那个夹的哪里来的呀。

网友:
就是网上买的,手机植锡工具,12块钱吧,买回来以后,夹个内存或小电路板什么的还行,植锡不行,后来想在淘宝上买一个,总觉得花钱多了冤旺,仔细看了淘宝上植锡台的图片,决定自己改造一个,就这样,经过一上午的改造,偿试,终于如愿以偿。

网友:
仔细看图片,上边侧面有2个脚可以向两边移动,中间有缺口,钢网就是卡在缺口里,然后左边有弹簧的那块,可以左右移动,配合侧面的2个夹具,来固定大小不同的钢网,下边的弹簧是用来顶住芯片的。

网友:
楼主 好想法 明天我也做个  呵呵

网友G:
我也在用这种,就是修手机用的台子便宜,我一般不拿来值锡,就是拿来拖锡用,拖锡不跑嘛,值锡就一张纸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经常用两张卫生纸就可以搞定。

楼主厉害啊   呵呵

网友:
有些个工具自己再改造下,是不错!

网友:
创意不错,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网友:
如果有机械设备,我都想自己动手DIY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用这种,就是修手机用的台子便宜,我一般不拿来值锡,就是拿来拖锡用,拖锡不跑嘛,值锡就一张纸搞定

一张纸搞定,什么意思?不用钢网,纯手工植?

网友:
彈簧焊的不錯, 動手DIY能力強...

网友G:
一张纸就是铺一张纸上面放上要植锡的芯片,大钢网放好到上锡珠,布满锡珠后取下钢网,移开芯片,多余的锡珠在纸上再回收到锡珠瓶里,剩下就是风枪吹芯片了不用说了吧,不用植锡台就是这样的,不过也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张纸就是铺一张纸上面放上要植锡的芯片,大钢网放好到上锡珠,布满锡珠后取下钢网,移开芯片,多余的锡珠 ...

我还以为你是手工植呢,原来也用钢网,但是有我这样的台子,钢网和芯片都牢固不动,有利于植锡,你的钢网放在芯片上,没有东西固定,锡球大,数量少还行,要是多了,难免不会出错,特别是新手,

网友:
还有个事,我不理解,得问一下版主,今天早上上线,积分还是62分,我也没下载,没干其它的,签到完后,积分就变成56分了,少了6分,咋回事?系统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经常用两张卫生纸就可以搞定。

我用一个盒子盖子也能搞定

网友(2011-11-20):
好东西啊,就是不着自己做的好用不

网友(2012-01-09):
挺好的改天也改个试下

网友:
我也要弄一个,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