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20花,求助判断是显卡还是屏,或是通病

楼主(2011-10-20):
以前一直正常,没摔没沾水,今天花了。花的水纹是动的,字的周围像有蚂蚁爬。在BIOS中也花,排除系统驱动问题。外接正常。简单的图像花的轻,特别是成片单色的区域是不花的,复杂些的图像花的历害些,但花的位置有些规律,可以看到图中不正常显示的区域在预览框中的位置也是一样的。另一张图是同时外接CRT的正常图像。

求助能否定位故障?

补充内容 (2011-10-21 15:24):
--------------------------------
经仔细检查屏线,没问题。屏也不像坏的。看到显卡芯片和散热片之间有空隙,趋向于显卡问题。
由于改良版的NVS 110M要200块,而换板也不过250块,最后换板问题解决。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遇到这类问题,应是屏线有问题,换屏线OK,

网友:
可以找个屏换上试试,如果没有屏就用万用表测测屏线.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不用说

网友:
可能是屏线坏了,我碰到过

网友:
外接看看啊,或者代换屏就不知道了

南门二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清洁一下屏线接口 %80就好了

网友(点评):
可惜我是那20%

网友:
显卡  做下试试

网友:
应该 是 屏线。。我 也 遇见过

网友:
屏和屏线都有可能坏了

网友:
    这个很难说,先换屏线,在换屏吧。

网友:
都说是屏线,显卡没有可能吗

补充内容 (2011-10-21 17:47):
因为我遇到过戴尔的笔记本花屏外接正常却是显卡散热不好的毛病,你说奇怪不?我要没遇到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把接屏的那段,屏线是刀叉的吧!屏线口用橡皮查查,说不定有收获啊。我遇到过三星的,还有些显示器,这样花,都这样解决过得。外接正常的吧!

网友:
板子上线不懂,重点放在屏和屏线这块,修好了,希望LZ能告诉我哦!

网友(点评):
屏线我用表测了,都通。屏也不像坏,现在重点整板,一旦有结果当然第一时间发。

网友:
外接正常只能说明显卡VGA输出模块正常,不能说明显卡就一定是好的
外接正常不能表示显卡没问题

网友:
显卡  修过 那种有重影的感觉

网友:
我经常遇到,都是做显卡好。。我不敢保证你这个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内存也可能的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换屏,换屏线,干显卡

网友:
我感觉显卡的可能性大 仅供参考

网友:
像是缺色信号 先换屏试下不行的换做显卡

网友:
外界显示器是个没有,可以换屏试一下

网友:
如果楼主排除过屏线,又换过同型号屏试过(DELL机挑屏)的话,那就做显卡吧

网友:
屏线

南门二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到了,我也还以为是屏或者屏线,竟然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呵呵

南门二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做显卡吧 百分99是显卡  修多少台了  外接好用内屏花的太多了  信号不一样的 很正常外界显示正常

网友:
大多数是显卡问题,可以试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