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灯亮 但是无法显示

楼主(2011-10-20):
移动硬盘灯亮 但是无法显示
贴着耳朵听 硬盘有咯噔咯噔的声音 是不是磁头快了呢

网友:
应该是你的供电不足,我的移动硬盘插在电脑前面的USB面板上就认不到,但灯是亮起的,只能插后面,并且两个都插上才行。

网友:
灯亮不一定系统能认,先确定系统是否可认,不一般情况下都是人为造成的,可利用软件确认一下,否则没戏了

网友:
用什么软件呢
我的移动硬盘只有一个接口
前面和后面我都试了 都一样
我怀疑是不是硬盘被人摔坏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一定是摔坏了,先找回数据,修复率不高

网友:
先换根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
每个系统盘里都应有修复分区表与检测软件,

网友:
不亮,是黑屏吗?拔下硬盘看看能否显示

网友:
我自己的移动硬盘也是插前面不显示,插后面就可以显示了,你可以换另台机子试试

网友:
电源是多少W的!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修复

网友:
用磁盘软件 看能不能认到  要不 就换个盒试一下啊

网友:
确定硬盘好坏,拆开移动硬盘,直接接在电脑上试试啊

网友:
换台机器或插在后面的USB接口试试,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因为供电不足引起的,这种声音应该是敲盘或者是拉不动的声音,原因在于USB线质量不好或电脑前面板USB口供电不足造成,你可以换条好点的线带三个头的那种线,两个头插电脑上一个头插硬盘上,换线,插前后都不行那你就把硬盘盒拆开把硬盘挂主机上测一下有没有坏道,如果正常,那就有可能是硬盘盒的问题了,这个东西就这么几个配件,这样下来基本就能查出来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有坏道了吧

网友:
首先要查下电源供电,
如果有独立电源最好用独立电源,没有的话用双口USB取电

网友:
买一个带外置电源的USB一拖四,应该就好了,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电脑输出的USB功率达不到移动硬盘的要求

网友:
先换个硬盘盒试下,不行就是盘坏,不要数据就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