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6液晶电视 开机不亮 求指点

楼主(2011-10-20):
   通电测量电压   12V 、5v 正常  24V在通电时候正常 然后就没电压了    把高压板去掉 电压就正常      我换个高压板故障依旧   难道是电源板的问题么?      就各位大虾支招啊

网友:
把高压板去掉。 电压就正常 ?看看是否开机?输入信号有没有声音?还有是什么牌子型号液晶?

网友:
我还真没修过液晶电视    牌子是  前壳上写着NESO  TV--2601W   后壳写着深圳康冠    ......
显示器开机有声音么?   客户要拿走了

网友:
电源接个假负载试试,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换个 高压板行吗?

网友:
可能是电源24v滤波电容坏了,你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