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S 雷击机曲折维修过程 (原创请求加精)

楼主(2011-10-20):
前几天来一ASUS F83S 的机器 客户说是开不了机 拆掉电池通电5A大电流,心里暗喜,大家都知道,这种大电流一般是比较好修的哈。于是打发走客户, 赶紧折机了,拆开后一看傻了,无线网卡下面的一个管子直接被烧没了。只剩下几个脚还连在主板上。取下管脚,清理掉烧焦的东西,发现主板上铜皮被雷打了个洞,嗨。看来这机不是哪么好修呀!
  还是一步步来吧,用万用表打了各大电感的阻值,发现北桥供电的1.2V 有短路。于是开始用电击法烧。手在主板上到处游走,发现只有北桥发烫,看来是北桥挂了。这个桥是SIS 671DX的北桥,手上没有,从网上订了一个。过两天桥到了,取下北桥,打电感阻值,还是不正常只有几欧,正常应该在100左右呀。只好找个图纸查查了,找了半天没找到图纸。手上只有一个F80的图纸,架构差不多就对着修了
,从图上可知 Q8507 G极接到MAX8743 ,直接拆掉 M8743 从料板上找了个补上,阻值恢复正常。就在我上次准备上桥时,发现板子有点变形啦,(真是多灾多难呀)哎ASUS 这垃圾板就是爱变形。没办法压了两天再拿出来上桥,做上去有是有些地方掉不下去,看来只有出绝招了哈,把板子再次上到手术台上,就在快要熔锡的时个用镊子把板子往下压平(请勿模仿,此动作很危险,容易造成短路),等板子焊接完成冷了再松手。拿下来一看竟然好了。
ASUS现在出很多新机 这个1.2V供电的管子很容易坏,而且一坏北桥大多数情况下是好不了的,话说回来:等板子凉快了,量了下没有短路,接上电源待机0.04感觉有点高呀,但是板子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短路呀,先不管它,触发上电0.17,大家都知道 这个肯定不正常啦,一查原来 1.2v 电压没有产生 更别说CPU电压了,继续找图
由于显卡的电压已经产生,所以直接测了ON2 ,发现ON2没有起来,只有0.4V。接着往上查,
发现R8514 的第一脚+3VO 已经过来,触发以后SUSB_PWR 也已起来,看来是Q8504的问题了,在料板上找了下没有找到 这个件 ;直接将1112脚短接起来。再触发,电流跑到0.2几又掉下去,再一测1.2V 电压已经出来了,CPU电压还是没有起来,看来还有哪路电压不正常导致CPU电压起不来。 只好耐着性子一路一路测了,结果发现1.8V 的内存电压只有0.6就掉下去了 ,哈哈问题就这了,
上图查主供电OK 开启电压OK ,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个MAX8632直接换了,再开机,哈哈,CPU电压已经出来,断电,上U上内存接上屏,电流一跳一跳亮机了!此机维修结束!看来ASUS 这机跟IBM 的还是没的比呀,雷一下雷倒一大片,修了几天没赚几个米米,大家以后碰到这种机器报价记得报高点哈,赚不到钱别怪兄弟没吱声哈!写的不对之处,请多多拍砖!

网友:
这个很难呀

网友:
华硕的在板上没得标号,很麻烦

网友:
可真够曲折了,我之前碰到了一款是DELL的雷击板子,没修,直接换了,那板子雷的,南北桥,EC,声网卡、时钟、CPU供电管、系统供电管等等全部中间有个洞!

网友(点评):
现在的客户真的很牛B,不管多大的雷雨天就是敢顶着雷上网!改天P死两个就好了!

网友:
是呀 还好这机板层没有打出问题

网友(点评):
有道理,劈的多是电路级,劈到信号那就不好救喽

网友:
我现在有快雷击的主板,海尔的,雷了很多地方,还没修好

网友:
写的很细致!!

网友:
楼主功底好扎实  从中学到很多楼主的经验啊

网友:
F80,F81SE,F83都还好修

网友A:
曲折呀  我也遇见  网卡  EC  南桥  还有周边小器件都挂掉的  真的难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折呀  我也遇见  网卡  EC  南桥  还有周边小器件都挂掉的  真的难搞呀!

是呀  修这板得有心理准备哈

网友B:
楼主写的,很好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的,很好加分

谢谢  还在学习中

网友:
不错   技术很牛  学习了

网友:
{:4_1楼主很厉害  我们这里雷击的烧南桥和网卡,多一个I/o就不修了

网友:
在下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