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主板第一画面死机,求解!急!

楼主(2011-10-20):
华硕P5GC-MX主板第一画面死机,内存,CPU换过不行,北桥也加焊了,还试不行,资料也刷了,问题还试没有解决,求解!

网友:
刷BIOS试了吗

网友:
资料也刷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考虑是那个外设工作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BIOS、键盘鼠标口,还有COM口,再有就是内存等等。都可能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拿掉,看看。   你点板看看,把外设去掉。进PE 看看,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都拔掉,采用最小系统法维修。

网友:
直接开机logo就死机不动了,想进PE什么的都试空谈!资料就试BIOS,BIOS换了好几个版本的了问题如故!

网友:
代码是多少跑完了嘛!应该还没有吧!这板声卡跟网卡坏得多,你可以先摘下声卡再摘网卡看看

网友A:
上图看看、可能是假死机。看看自检有没有提示什么英文。有些板带防盗装置,机箱打开就会出错,当然一般板都是直接用跳线直接接上,有时候跳线接触不良就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点评):
那就是还没跑完。可以按照我上面说的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可能是假死机。看看自检有没有提示什么英文。有些板带防盗装置,机箱打开就会出错,当然一般板都 ...

绝对的真的死机!就在开LOGO那死了!

网友:
把键鼠插座后边的电容取了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