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老出现WINXP正版验证

楼主(2011-10-20):
最近装GHOST  XP系统偶尔会出现装完后任务栏右下角有WNXP正版验证的五角星图标,以前装过N多次系统一直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1KB
断掉网线先安装好它验证个P

网友:
重装最简单了

网友:
换一版本。

网友:
这个问题 百度知道 难道楼主 不知道 内事不决问百度 外事不决问谷歌么
安装了微软的最新的反盗版补丁了
你的右下角有一个小星星的图标吧?
不要紧,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XP ,那么在最近的 Windoes Update 之后,系统里通常会被植入一个名为 WGA (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 Notifications)的正版检验程序吗?这个程序会在每次系统启动时,通过网络回报讯息给微软的网站,实在是令人好不放心。现在,你可以由 RemoveWGA 来清除它了。

RemoveWGA 是一个专门用来清除 WGA 的小程序,使用者只要通过它,就可以阻止微软的 WGA 在系统每次启动时企图连回微软网站的动作,且使用它并不需要担心微软的正版验证机制,你还是一样能够正常的使用 Windows Update 的功能,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冲突。
RemoveWGA 1.1

如果不可以考虑手动删除
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 通知 (KB905474)
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 通知工具可向您通知您的 Windows 副本是否为正版的。 如果发现您的系统不是正版的,该工具将帮助您获得 Windows 的许可副本。 详细信息...
这个补丁是不能打的.因为MS在收集用户的信息.
可能会有使用D版兄弟已经打了这个补丁, 更新了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 Notification (KB905474)补丁后,会出现每次开机出一个提示,启动后在托盘里还有个图标的后果,网上流传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中可以卸载,其实在这里根本不能卸载,在进程中也不能中止(进程名是wgatray.exe),在注册表中也搜不到相关wgatray.exe的项,但在仔细地搜索了注册表后,还是找到了这个的可恶东西。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 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删除它,重新启动(一定要重起要不然删不了C盘的文件), wgatray.exe就不会自动启动了,再把C:\windows\system 32中的wgatray.exe删除,再搜索一下,在另外的文件夹下还有,统统删除,重起.然后再进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 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删除它终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