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1-10-20):
七彩虹945 MD2主板跑E0。内存供电2.5V!求思路
主板
求助

网友:
正常为1。8V 吧,核心电压0。9V查内存电压吧
同意楼主:
0.0
iamzzl
同意楼主:

网友:
2代内存 供电1.8V 上拉0.9 内存上拉电压总是供电的一半

网友:
你要看下你得内存是不是可以上的了这板,这板一般667的就可以了。SPD脚要有3.3V,很多板都是这断线引起跑EO的,不行你打下内存阻值 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