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啊

楼主(2011-10-20):
我这有个手提,在放歌的时候没声音,可是接上耳麦,耳麦却有声音,是声卡坏了没,求教!!!

网友:
你的喇叭挂了。换

网友:
    软件排除。。 接下来就要考虑喇叭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不对,在用表测量下喇叭了。就可以啦

网友:
这个那么明显,要是声卡坏了,连你的耳麦也会没有声音的

网友:
喇叭线或者功放吧。

网友:
先看看驱动  再重装下系统试试  一般声卡没那容易坏

网友:
我有个本子驱动没事,就是没声音,用耳机也不行,是不是换个声卡芯片就回好呢?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情况下没了声音的,,首先看驱动和系统,然后看喇叭线是不是掉了或断了,接着就是喇叭本身了,,,,最后才考虑声卡。。。

网友:
上面那个回帖的是成都001的么 ?认识下

网友A:
喇叭没有坏的,我拆下来测量过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声音的,随便动动就又没了。系统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没有坏的,我拆下来测量过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声音的,随便动动就又没了。系统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明显接触不良,查功放电路和连线

网友:
查喇叭线路 和攻放

网友:
驱动应该好的,  你重新做个喇叭接上去试试,动动会好应该接触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