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100摄像头驱动 在线等……

楼主(2011-10-20):
谁知道方正颐和E100摄像头驱动。做完系统后摄像头反了。到官网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求帮助。

网友A:
把原来ghost系统带的驱动删掉 包括安装系统释放到c盘的驱动文件清理干净 然后安装官网下载的驱动安装试试

网友:
官网上的驱动是可以的,你要把原摄像头驱动清理干净,要不就装个纯净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ghost系统带的驱动删掉 包括安装系统释放到c盘的驱动文件清理干净 然后安装官网下载的驱动安装试试

原来是这样的呀。

网友:
卸掉再装官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