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感怎么拆呢?是不是不可以用风枪吹?

楼主(2011-10-20):
一吹就把电感吹坏了?

T 60 上的L1

网友:
没事的 吹吧 没那么娇气啊

网友:
吹也可以,焊下来也可以的~~

网友:
最好用  烙铁拆.      烙铁融一边 镊子一翘.  脱开一边 另一边再焊开就好了.

网友:
    用风枪吧,,,  如果还不放心就用BGA吧。。。

网友:
电感是怎么坏的?你的风枪那么猛?一下就把电感给吹挂啦?

网友:
电感倒没坏,我是怕吹旁边的Q80 ,  会把电感坏!
不是说电感的绝缘膝一化电感不就坏了吗?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你买个刀头烙铁跟方便、、、、、、、、、、、、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拆

网友:
大胆的吹,不要怕,呵呵,

网友A:
风枪吹比较容易碎 一般用烙铁取

网友:
用烙铁拆保险。

网友:
控制好时间温度就没问题了

网友:
罗贴飞抢都可以的

网友:
兄弟多练练吧.风枪铬铁都可以

网友:
一般用洛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比较容易碎 一般用烙铁取

谢谢,无边版主!

网友:
用烙铁焊开一边翘起来就行了

网友:
哈哈风枪  烙铁都可以呀
温度要控制好呀

网友:
用烙铁加点焊丝比较容易出来··吹很难出来·

网友:
烙铁风枪都可以。,。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ga 就不比了 有烙铁 风枪都行 没事

  呵呵,  开个玩笑, 如果拆个电感都用BGA的话, 那我建议还是转行吧。

网友:
还是用烙铁一边一边拆比较打准

网友:
烙铁!!!这个最保险...这个貌似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
就是用烙铁翘一边  再搞另一边

网友:
风枪?不会吧  烙铁旧梦搞定   还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开个玩笑, 如果拆个电感都用BGA的话, 那我建议还是转行吧。

呵呵也是哦  用烙铁最好 不怕坏 的

网友:
我用2个洛铁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