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43战神版主板有什么通病吗??

楼主(2011-10-20):
盈通p43战神版主板,触发之后不跑码,然后掉电,然后自动又上电,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放电试试  或者  换个高点的CPU  或者 刷·BIOS

网友:
试过了,不行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过,有的主板内存不过会掉电重启。

网友:
我把内存还有显卡都加了,不行啊

网友:
先放下电,然后换cpu和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试试  或者  换个高点的CPU  或者 刷·BIOS

试过,不行啊

网友B:
看看供电都正常没有,你这样说只能说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有点主板不跑马就掉电那是属于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供电都正常没有,你这样说只能说是主板有问题了。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CPU换过

网友:
你的修好没    我这有2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各路供电,压桥,压CPU座

网友:
不分775的主板,触发上电,掉电之后继续上电属于正常,,,,不用纠结。。。

网友:
像是内存不过的问题,用双核的CPU和667以上的内存试一下板子

网友:
如这样,可试下上CPU和不上CPU有什么区别,或者上CPU断电可以压桥区别一下,看一下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判断出大概是那个地方有问题,这样才知道如何维修呀

网友:
先排除主板短路故障

网友:
这个板子我整过几块儿主芯片虚汗比较多,lz可以试一下!

网友:
应该按不跑码来修,掉电不用理会

网友:
P43主板应该都是二次启动,第二次启动不掉电后属于正常情况,你这个主板换io试了吗?

网友:
我手头也有块 不跑码 但不掉电 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