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路由器不能多台电脑上网了!!

楼主(2011-10-20):
最近多个客户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的网络不能正常工作了。电信网络。路由器连接多台电脑(6——10台)。一般家用的路由器(TP无线-WR-740N),正常使用很久,最近才出问题。问题如下:网络能连接上,能登QQ,有时候有的!网页能打开,有的!有的!不能打开,其他的网络客户端程序能正常工作。重起一下路由器能打开,工作半个小时就不行了。自己分析一下,可能DNS的问题。路由器里面指定DNS,网卡指定DNS都试过了,不行。路由器也根换过,不行! 但不接路由器!直接连ADSL拨号。工作正常。和我们当地的电信沟通。他们说他们的一个宽带只管一台电脑,其他的他们不负责。我怀疑是我们当地的电信机房里面新增什么设备,开始封路由了。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大侠们!指教指教!!!小弟先感谢了!!!!!!

比如tp的402款路由 05-07年能用 2011年不能用了 你可以把路由的程序刷一下 路由的官网上有 建议刷 那个标准的 测试版的不稳定
有什么 大惊小怪的 你那路由坏了 重刷一下路由的程序就好了
不是中毒,也不是路由器问题。是最近电信公司的DNS服务器地址改了。把电脑全部设为自动获得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A:
电信机房里面新增什么设备,开始封路由了??这个我是很怀疑的,可能性不大的,,,路由是内网,无论连几台出去的还是一个IP地址,,,(这样电信也能封?或者说电信就算有这种技术但是他敢封吗!!!)
如果楼主不怕麻烦的话,建议你把他们的电脑全都重装一下,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可以先用扫描一下病毒,也有可能是带的电脑太多了,路由器的负载太重

网友:
我们这个地区(湖南常德)不光是我遇到的客户是这样,其他修电脑的朋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病毒可能性不大!不过值得一试!谢谢您!lxd132

网友B:
我是联通,遇到过此种情况。只能开腾讯,人民网等几个,其余打不开,qq可正常登陆。 是本地联通机房搞的鬼。可以说,只要他们想查路由器,几乎一定能查到,就是看管的严不严了。睁一眼闭一眼,你就都能上,一旦严查,必然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联通,遇到过此种情况。只能开腾讯,人民网等几个,其余打不开,qq可正常登陆。 是本地联通机房搞的鬼。 ...

谢谢啦! 8810827 !我今天去帮客户试一下,只接三台机器,看正不正常,可能是电信机房里面检测到多台(他们用了6-10台)就不行了,我们自己也用路由,只接两三台,现在很正常

网友:
我家里带了5台机子 莫问题啊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路由器吧  你让他们先断掉几台电脑   看看行不行

网友:
试过MAC地址克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机房里面新增什么设备,开始封路由了??这个我是很怀疑的,可能性不大的,,,路由是内网,无论连几台 ...

电信封路由是有的,我见过。和他的情况一样。其他软硬都弄过,都不行。你单线就可以。

网友:
中毒,只要一个一个接上,能上网,哪一个接上后,不能上,就中毒了。

网友:
路由器功率小了。带不起来的问题。或者来个MAC克隆。试试。

网友:
我前天把客户那里的网给他们改了,只接有线路由,并且只接三台电脑。现在他们用着正常,我总结了一下,可能是电信机房里面检测出多台电脑了,(6台以上)就会出问题,先让他们用着,看以后是个什么情况?不知道那位大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的话就共享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他们封锁了,我也遇到过,用mac地址克隆就能解决

网友:
每半小时后重现?ARP,电信封锁不会阶段性的吧?

网友:
不能上网时可以PING通吗?可以试着PING外网,路由,内网,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在深圳工厂的时候,一个小公司用两个家庭路由还可以上网,为了便于管理,买了一个思科的路由,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就是会半个小时后慢慢出现问题。当ARP搞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结果,甚至把深圳思科的总工都叫去了,也是束手无策。拆腾了两个多月,后来发现竞是一段网线的问题,量着正常,但是从线槽里面走的,可能是有干扰,这是我的猜测性结论!另外走这一段网线就好了!

网友:
特别是在县城老区,线路混杂不规范,很容易出些干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深圳工厂的时候,一个小公司用两个家庭路由还可以上网,为了便于管理,买了一个思科的路由,具体什么型号 ...

他们全部用的无线网上卡!

网友:
换个好点儿的路由,然后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