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电源板请教

楼主(2011-10-20):
针式打印机电源板42V输出只有 30V左右,检查未发现二极管三极管有问题
应该着重查那一部分?

补充: 已经断开负载查输出电压是30V波动。50V电解滤波电容已换过。

补充内容 (2011-10-21 13:36):
继续替换推动管,全部滤波电容,光耦。还是未能解决问题!快晕死了

补充内容 (2011-10-21 13:43):
输出部分由芯片L4971 输出 5V正常。但是42V输出却只有26-30V波动

图片上传在5楼,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补充内容 (2011-10-22 14:23):
电源已经修好了,感谢大家帮忙!! 最后确定是 变压器 ,更换后修复

网友:
我感觉重点应该查反馈线路。最好发个实物图片咱瞻仰一哈再下结论。

网友:
断开负载,再测量电压是否正常?正常查后级反之查整流管、滤波电解、吸收电路性能。

网友:
反极跳变,三个怀疑,前极的主控IC  光藕    反馈  前面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各位,补充上电源板图,恳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啊啊啊。我快疯了,差不多每个元件都拆出来测量,代换过了,还是42V输出只有30V左右。杯具啊

网友:
电阻也拆出来测量,代换过了?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图纸,我感觉重点还是反馈这一部分,查一下431L的R端分压电阻的阻值。还有开关管G极连接的部分原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前级反缋,后级稳压。小的二极管电阻都要查

网友A:
你好,你这个重点检查反馈电路:R12,C15,Q3,D81,ZD52,ZD53。特别是ZD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个重点检查反馈电路:R12,C15,Q3,D81,ZD52,ZD53。特别是ZD稳压管

好的,谢谢大家!明天我详细检查!二极管之类的我都已经拆出来检查过了,稳压管和开关管也检查代换过了

网友B:
这个电源要加负载的 否则修好了都不知道

网友:
R12 是0.62欧的电阻,已经检查过了阻值没问题,Q3是A1015已经代换过,ZD51,zd52,zd53之类的二极管已经拆出检查正向阻值相近,反向无穷,属正常

网友:
波动→  光耦 431 集成块边上那个电容    反馈电路里面的小电容

注意观察板子上有没有脏东西  老鼠尿 饮料水等等 用酒精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要加负载的 否则修好了都不知道

当真如此 ??加不加负载应该输出也不会相差这么多吧 ?

网友:
楼主有没有显波器?要是有示波器,你就用示波器测测输出级的波形。在R12阻值正常的情况下,占空比小,那就是过压保护,重点查测光耦等电压控制反馈电路。点空比大,那就是负载过重,过流保护了,是输出有短路,包括开关变压器本身的匝间短路。

网友:
其实开关电源原理都是差不多的,费点心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