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有关s20c40c

楼主(2011-10-20):
我手上有一ATX电源,+5VSB有,但无法启动。焊下肖特管s20c40c,发现1-2正向电阻170,反向无穷,3-2也如此。请问这个管子是否坏了?我想一般肖特管正向都是550左右,有点差啊,不敢肯定。特向各位DX请求帮助!
无法启动

网友:
阻值正常,输出电流越大的臂间阻值越低。要用二极管档测试。
5v sb 正常,更换排查494、13007 基极的小点解。

网友:
查3.3V、5V以及12V滤波性能。最好换新的试试。再有,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解(4.7~10微法50伏)也一并检查或者换新的。

网友:
电容都检查过了,包括各类二极管,只有+5VSB,其它输出无。短接绿线,电源有咔塔声,风扇动一下,无输出。

网友:
那可能是保护动作了。仔细测量各个次级输出端看,有无短路存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