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CO’03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0-20):
明基TCO’03  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显示画面如下:

这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多半是屏,但不能百分百肯定。最好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不是  ,屏线拔了另插,要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屏几率大点 屏线 也有可能 驱动也有可能 呵呵

网友:
我用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没有捕捉到信号,在白屏情况下也有横条,但过一会后会消失。

网友:
你报的那型号,不是明基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TCO'03 是 “安规认证”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