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鼠标没反应

楼主(2011-10-20):
主板一开机键盘灯亮了一下就灭了,画面一直停在自检那里,按F1没反应,键盘换过一样,供电到键盘那里有5V
请问是哪的问题啊,我这2块了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把键盘接口的数据线的排容拿掉试下

网友:
PS2的试一下
usb口的试一下

网友:
还有 你看是不是 键盘插入之前是5V  插入后 电压是否被拉低

网友:
I/O 或吧排阻取下

网友:
楼主说的 是LOGO 死机吗?

网友:
应该是死机了吧

网友:
先放电试试~

网友:
直接把IO换了就是了撒

网友:
确定是不是供电的问题  不是的话 跑线路   排容 键盘鼠标头  io    是不是sb虚焊   看看有没有别的5V把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