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谁能修了!!!!!

楼主(2011-10-20):
            换完灯管,装回的时候把这里碰开了一个口最左边上有一条(1厘米款)的空白不能显示

TAB啊。你得用绑定机重新压了。
好多人都说了,没得、修,给客户个钱算了。要是原来就黑屏最好说,直接说没有办法修了。
这屏线断了没有专业的压屏线机器无法修复,你只有试试看有没有专业修屏的有没有办法
我从不换显示器的灯管,要么改高压条,要么不修,这东西麻烦得要死,还难收钱。
还能用啊,怕什么呢。一厘米就一厘米嘛
废了。
换灯的钱不好挣啊,所以我收150元,不然不干啊。

网友A:
这个是驱动排线.TAB....你刚好碰到了X1 也就是第一个..这个坏了之后会是花屏...能修需要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驱动排线.TAB....你刚好碰到了X1 也就是第一个..这个坏了之后会是花屏...能修需要设备...

现在是最左边1CM不显示  只是白色

网友:
这个麻烦一点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要重新压屏了,,估计没有什么维修意义了,,

网友:
要有机器才能操作、热压机。一般像深圳那样的大城市才有师傅专修屏的。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没办法,自认倒霉

网友:
同情中。。。。维修还是要小心啊,维修有风险,这碗饭不好吃啊

网友:
事事要小心谨慎啊,旁边有人的时候不敢做这些细活,留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做。

网友:
网上有压屏的。

网友:
楼主哪里的,一般省会有压屏线的,我知道郑州有一家,压一次80,要是需要就联系我,我给你他们地址,我q283945954

网友:
右边1厘米没事的,不影响使用,修修不划算

网友:
就算压屏也未必能好,做维修难免也会出错的,有时候维修中时间太长,心情不好很容易出错。

网友:
TB网上有那种T型的烙铁头,据说可以用来压屏线,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不能用,首先要TAB胶,然后用压,但烙铁肯定不行,如不是液晶的那头TAB是可以的。液晶的玻璃那头烙铁搞不定的。
T型烙铁头不好控制温度和时间,一般压了用不了几天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可以购一个试着用一下,不过需要细心

网友:
很难弄的,我的显示器右边也这样的

网友:
维修        细心+小心

网友:
维修中的意外太多了

网友:
我们这边收费150

可以理解,我们这边只要是屏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