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集成瞬间见暗屏时logo

楼主(2011-10-20):
接V3000.一看是英特尔的,不敢大意!客户说不显!
未拆机,不确定是集成还是独立.上电流,外接显示器,电流是1.1左右了,外接也不显,但内屏可瞬间见到logo,不过很暗,一秒就没了!
暂时检测过程:
1.供电,正常!
2.写bios.
3.加焊北桥,重做北桥
4.北桥正背小电感两端都有电压!
无语,还是只能触发瞬间见到logo,很暗的.
补:EC换过,24脚 也有3.3背光开启!
难道是北桥?
电流不掉电!

再补补,我已经换了另一个屏和屏线试了

网友:
难道是高压板或者灯管? 遇到过V3000高压板坏的。

网友:
外接不显现不管,显卡一定是好的吗?屏线,高压条,灯管,亮度控制都排除过了吗?

网友:
有这么怪得事---期待结果

网友:
不知道你没啦之后,还能不能看到有底纹,你得先分清是暗屏还是黑屏。才好划分故障。

网友:
看来有点像2楼说的。是不是楼主想的太复杂了哦?

网友:
看下开启信号

网友:
屏线   换下试试

网友:
真是晕死.外接不显,高压条,灯管换了.一样!但在换屏时没接上高压.再次接上高压,原来是屏的问题!
原屏通用驱动板点亮一闪一闪!
垃圾屏!
重做北桥时因为板子比较薄,还做短路了北桥,再次重做才做好!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呀

网友:
原来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怪问题不好修 上半身换掉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不是应该分清暗屏个黑屏?  干嘛那么急着用做北桥,还干EC???是不是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