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D2-TYM/S CMOS存不住

楼主(2011-10-20):
P5SD2-TYM/S是华硕主板替清华同方代工的,客户拿来说有事CMOS存不住,有时能保存,看了一眼是CMOS跳线的问题,换了个跳线家电结果是主板有时能亮,有时竟然和短路似地,CPU风扇转一下就停,而且再亮时CMOS就不能保存了,现在是一点头绪也没有,愁!!

网友(点评):
我看是你原来正常的跳动线,跳反了吧

网友:
最好看下COMS电池座是不是有问题。电池座跟电池接触不良会照成时保存时不保存的。

网友:
电池没问题,跳线上有电压,不知断电时什么原因,和南桥有关系吗?

补充内容 (2011-10-24 12:16):
主板有事还不跑马,谁见过这个怪想象吗?怎么没人回复一下???

网友:
此主板故障未解决,主板客户取走。。。。。{:soso__4928427263314315934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