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_高手帮忙

楼主(2011-10-20):
一台HP 6715s 拿来时候无待机  客户说被人修过了没有修好  唉二修机  拆机  看看除了TPS51120动了没怎么动
      跟客户报价  然后把客户打发走了  自己一个人慢慢修
插上电  无待机   公共端没有19V 看来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凭  经验   把Q31 和另一个P沟管子换个 OK    19 V 有了
待机0.02  按开机不出发  看来还有问题    量 3V有  5V 只有0.9V   TPS51120发烫   以为是坏了 于是换了个 还是不行  难道是后级有短路 可是看电流不像 管他的 断开截点  还是一样  奇怪 看来还是一步步查

测量VIN19   正常后 然后产生VREG3 VREG5 然后送给IO  IO再送EN 到51120    想 想 3V都有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 V5A  的上下管是个N沟道的双MOS管

测G1居然跟S1直通  或许这就是导致芯片发烫的原因  把管子拆掉 测板 还是直通   高手们 芯片我已经换过很多了  给点思路  我该怎么办

网友:
兄弟们 给点反应嘛

网友:
全部去掉之后要是还是痛得,估计板层漏电

网友:
板层 漏电 可能性小吧

网友:
有的电子管需要放电的,刚加完电你在线测量一些线路就是通的,放一会等电放完了再量,就这个吃了不少亏。~

网友:
你不是动过51120 看一下14 15pin 有没有连了 不行的话再换个51120 有可能由于场馆问题芯片又烧了

网友(点评):
很有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