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辅助电源输出缓慢降低

楼主(2011-10-20):
最近碰到两个,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富士康的垃圾2005

原来是辅助电源烧毁,更换坏件串上灯泡后通电,次边两路输出的电压都在缓慢降低,连同C5207发烫。瞬间测量到5V SB正常后缓慢降低。

富士康的垃圾2005芯片
已依次更换滤波大电容、热边的103、104电容,次边的输出滤波电容、817、431等,故障依旧。

短路光耦1-2脚,输出依旧缓慢降低。431的 REF 脚电压也在降低

---------------------------------------------
全板补焊后,空载输出稳定了,单待机散热片都有点热,能点亮845G+C-D2.13,
而945G+C-D2.8平台,插到板上后就缓慢降低直到1.8V

补充内容 (2011-10-21 16:02):
纯为练手。

补充内容 (2011-11-9 08:19):
最后代换场管不发热了,因为有输出就没有考虑场管不良。

网友:
辅助电源IC电源脚到反馈绕组之间的元件有没有测试一下啊,有没有断路?

网友A:
C5207发烫?估计是激励不足引起的。仔细检查相关零件性能看。

网友:
楼上讲的有道理,再检查一下。

网友:
估计是辅助开关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是啥坏件?恐怕还有坏件,坏件周边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207发烫?估计是激励不足引起的。仔细检查相关零件性能看。

你说激励不足呢,我已在好电源上替换过相同的103、104电容和电解了。945和5207也换了,还包括817和431都是新的。

网友:
零件老化可能性大。。。

网友:
也不排除开关变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