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楼主(2011-10-20):
这样的一块主板,经检测,1117上电压正常,PS-ON上有4.47V的电压,不上CPU可以强制开机,但短接开机排针不能开机,可一上CPU,就不能开机,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另外,短接开机排针后,在PS—)N上有电压的跳变,
请问大家如何跑从PS——ON到与之相连的三极管的电路 ,还是这个板子就没有三极管,直接从I、、O开机呢,可以找到从开机排针到83627的相连针,可到这之后找不到与这个线相连的三极管。。。。

网友:
你先看下是不是U供电那边短路了,如果没短的你可以跑下线就知道有没有经过别的东西到I/O的 一般打PS-ON脚有6百多欧的是直接就到I/O的,如果变为1千多的有经过东西再到I/o

网友:
有的就没三极管   ,你为什么非要找三极管啊?
IO 的工作电压满足没?
IO 收到PSIN信号?
IO收到PSIN信号后是否发送PWRBTN 给南桥?
南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南桥是否返回给IO SLP_S3?
IO 收到SLP_S3后,是否输出PSON 给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