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造孽了~ 到手的钱又飞了。

楼主(2011-10-20):
今天一开门,就有一姐姐拿台旭日150给我修 说点不亮
我一打开 暗屏,报价160准备给她讲价,人家二话不说 让俺修。
俺心情格外滴好。边跟他拉呱边拆,拆开B壳后想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下高压是否有电压出来,看有层塑料包着,很自然的就把他取下来了。然后开机测试,发现不亮了,在一想,他奶奶的拿塑料纸的时候忘了拔电源,电压现在直接在0.87不跳变了。
我TM在也得瑟了,下次修机器在也不拉呱了,。5555
补充内容 (2011-10-30 14:07):
此机修复,是当时没看仔细,问题不是暗屏 是QFN虚焊,加焊后修复。
暗屏

网友:
呵呵,看见人家漂亮了???呵呵,美人计

网友:
哈哈哈
边修边说话 维修大忌呀

网友:
这不钱还没飞吗
‘?0。8几问题应该不在,也应该不是你没拔电的关系,碰巧而已。
zhuwx
头像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
是不是个妹妹啊。看傻了吧。这就叫美人心机。这下尽量包本吧。
我们都要叫客户出去,然后再修。

网友:
一定在淡定 就按这电流去修吧 应该是过内存了 按照不显的方法去修吧

网友:
通病,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哈哈,有爱的哥哥。。做维修要,认真,细心,胆大。

网友:
呵呵,有意思,楼主中招了呀

网友:
这也不算到手的钱啊······还遥远呢··

网友A:
美女有风险,修机须谨慎
同意楼主:
5.0
DenyHosts
名言呀~~~~~~~~~

网友:
小龙维修店
同意楼主:
很给力!

网友:
再次说明修本本一定要淡定

网友:
修笔记本一定要细心

网友:
出去?说的简单,你会在得意的哆嗦时叫美女离开?
同意楼主:
5.0
瞹妳一世
同意楼主:

网友:
独乐乐众乐乐
同意楼主:
还想多看几眼美女呢是吧 呵呵

网友:
wugaoshang
同意楼主:
确实哈 还想泡泡别个MM

网友:
小龙维修店
同意楼主:
爱江山更爱美人

网友:
你以太逗了撒,呵呵,~~~~~~~~~~我以有过,哈哈

网友:
什么样的妹妹用旭日150。拆机必须断电,电池在拆机前一定要拔,养成习惯就不会造成这种错误了。再兴一个案例,有次给客户换LED的屏,我的助手把屏拆了后,我直接上屏,结果屏接口打了一下火,一看电池没拔掉。再开机就保护了,开不开。结果你猜咋地,屏线接口烧坏了。
同意楼主:
5.0
独乐乐众乐乐
同意楼主:
想动硬件 一定先断电 去掉电池

网友:
兄弟你遇到美人了。魂都不见了。有了钱。撒样的没有哦。
修机大忌。千万别三心二意哦……

网友:
好像这主板还不便宜啊

网友:
干维修的是不是都没见过女人?

网友B:
主要是心情好, 觉得不是高压板就是屏线,
没当回事 不然也不会跟她拉呱了。下次 就算是换个螺丝都不跟客户拉呱了。
教训啊教训。
lijunjieak
这下说的好 过两天还不一样
详情

网友:
呵呵,以后注意一下就好了,三心二意容易出麻烦

网友:
美女江湖飘, 哥们别中招。。。

网友:
其实吧,这个收费有点低

网友: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网友:
看来是个美女啊。
只顾着和美眉聊天了。把机器搞坏了。
哈哈。你懂得

网友:
呵呵,修机器一定得心细,因为这问题,我都伤心多少次了!!!

网友:
不好好修电脑,专心看美女去了你说 能修的好吗。大哥下回注意了哦。该看就看不该看千万别睃啊,要不然很坏事的啊 。

网友:
呵呵,楼主太可爱了,不过也是一种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女有风险,修机须谨慎
很给力啊!

网友:
神马事都有第一次 只要吸取经验就好了 争取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我第一次给别人冲错点卡 错了500元 一边玩游戏一边冲的 结果冲错区了 以后就在也没错过了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吗

网友:
我修机器从来不跟别人说话 要说话 也是手里的事情停下来 这个机器确实是又CPU供电芯片虚汗故障 但是人家发帖的时候说了是暗屏 拿塑料纸就算不拔电源最多就是短路 0.87不跳变 你是光主板点的 还是有什么东西在上面

网友:
做维修要专心 一心不能二用啊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啊...

网友:
LZ 中美人计了 修机器要细心的......

网友:
哈哈 看到美女魂飘了吧 想表现下没表成

网友:
维修关键的还是淡定。。。其实很多人都不淡定的,就因为简单问题。所以就认为可以随便干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带电操作,慢慢研究吧

网友:
呵呵 美人啊 祸害啊 看着人家长得漂亮就魂都飞她哪里去了把

网友:
搞定了  加焊了一下,在飞了一3V控制线到高压板 OVER了~
愁死我了

网友:
那你怎么不飞线呢,结果。。。。。。???、

网友:
是姐姐还是大姐啊?呵呵

网友:
这种事我也碰到过, 反正以后是不能在客户面前修机器。

网友:
我很想知道一下,楼主说的 拉呱 究竟是什么意思 。
另外楼主最后解决的时候 加焊的什么?

网友:
这算啥,你还没碰见那些不稳定时亮时不亮的机器呢。。不亮了就修呗,这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的话你也别修笔记本了。。。

网友:
个人估计这姐姐还可以。

网友:
嘿嘿,我顶你~  拉呱就是聊天的意思。

网友:
我想知道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
呵呵,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修机要专心啊!!!

网友:
看来都说要吃过亏后才长记性

网友:
一般美女找我修机,在我动手修的时候让她离我三步远看着,告诉她通电维修很危险的,一般MM很乖的离开到三步的位置看着我修。

网友:
美人计,啊舒服,看一眼150

网友:
顺序一定要记住了,慢慢形成一种习惯,然后修机的时候思想千万不能开小差,容易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心情好, 觉得不是高压板就是屏线,
没当回事 不然也不会跟她拉呱了。下次 就算是换个螺丝都不跟客 ...

这下说的好 过两天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女有风险,修机须谨慎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下说的好 过两天还不一样

知己啊~~~~~~~~~~

网友:
修机器就这样了,我换个苹果屏,自己已经把电池线拨掉了~~~~~拿下来没事,放上去,然后开机,暗屏~~~~我哭啊~~~苹果着主板不是便宜的啊~~~~~~翻开后面一看,我的天啊,电池线和接口压了上一点~~~欲哭无泪~~~最后只好拆主板,查了下 ,还好就是主板屏线保险烧了~~~

网友:
发到这里给新手们敲警钟,还是亲身经历会深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