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加焊桥后显示CF

楼主(2011-10-20):
有很多AM2的主板测试卡不显示手压后有跳码。但是不亮,加焊完后显示  CF  难道桥挂了

网友:
cmos电路问题

网友:
你手压了哪里?  是不是没有做好

网友:
我的板不过内存就会显示这样

网友:
用手摸下晶振看会不会好。还有就是CMOS///

网友:
看下32晶体是不是坏了

网友:
查下CMOS电路 查下晶体有没有被烤坏掉

网友:
把桥去掉 从直球

网友:
量下桥上的电容,单桥6100的最容易爆了。

网友:
有可能你把桥吹的太狠了   把桥吹下从新焊接我有一款主板也是这样

网友:
可能爆珠了,重新植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