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24-2 Artemis 板号 不过内存

楼主(2011-10-20):
CPU 复位 PG 都出1.05V 片选触发闪了2下 内存假负载打过阻值 阻值正常 CPU假负载也测过 阻值正常。 求解 什么问题? BIOS资料 ? 北桥?
cpu

网友:
CPU 不是有到北桥 和南桥的线吗 量下看有没有问题 实在不行 干北桥吧

网友(2014-11-15):
这也太模糊了

网友:
一般先刷BIOS,再干北桥

网友:
bios 北桥都有可能,还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