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接口接触不良怎么修

楼主(2011-10-20):
每次插进去要晃几下才识别,不知道是里面的铜丝弯了还是别的问题,有修过的师傅告诉一下我哦,谢啦

网友:
网卡 接口有的问题 可以加焊一下 或者换一个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
   有可能是网线接口 里的金属接触点氧化了 找个小刀片刮下或者
用小刷子粘点洗板水刷下~~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换一个吧,这样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里边的针脚氧化腐蚀 弯曲了
加焊是不能解决的
  好好清洗清洗 校正下针脚,
在不行就换个接口

网友:
换一个最简单

网友:
有时候网络是要连接网线一两秒钟之后电脑才显示网线接入的、如果真的是接口问题的话就要看楼主选择换或者其它处理方法了。

网友:
要换就换新的,

网友:
谢谢各位;哦。我尝试矫正一下铜丝

网友:
一般情况就先清洗一下,和内存槽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直接把他换了就是了撒  这些都还要拿出来

网友:
插上网线要先等1分钟,最好先看座子是不是焊脚松动了,要是没有那就小刀片刮下或者换个座子行了吧!~

网友:
好好清洗清洗 校正下针脚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