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打阻值卡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1-10-20):
有没有图片让菜鸟看看,它的作用是什么?新手不懂,请大家莫见笑,谢谢

网友:
...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百度一下“假负载”

网友:
就是一些帮住你测量一些信号和电压的,有时还可一保护你的你的cpu被烧

网友:
到基地拍一片就知道了。上面有电压,复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