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宽屏 显卡加焊 温度控制

楼主(2011-10-20):
         今天用咱们迅维的BGA返修台做了个T6的显卡,相信大家应该都了解这个显卡了。经典的黑胶阿。嘿嘿。。

我这个是加焊,不是下芯片,加焊显卡前,先把3温设置好,温度分别是:预热.150。1档 上部温度:150,下部温度:150,

2档   上部温度:160,下部温度:170。 3档 上部温度:185,下部温度:195,。 4档 上部温度:195,下部温度:205, 5档。

上下都是220。 温度既然大家都知道了,那么还教大家一个小技巧,用锡箔纸把北桥显存都包好了后,用海绵吸满水放在锡箔纸

上。这样 下显卡的时候绝对不会把北桥搞暴锡。上图了。当时客户的机器摔了的,屏破了,我就用了个坏的LG。X3的屏试机器。
  第一次发帖,不会排,手机像素不咋滴,将就着看哦。就这样吧、呵呵、O(∩_∩)O~

网友:
第一次发帖,希望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经验。。。

网友:
恩温度不能高了  以前不知道 和其他显卡一样做  珠子都爆了 !!    还有  那种USB的测试卡  哪有卖

网友:
去淘宝找找。

网友(点评):
这种USB测试卡好用不?对新型笔记本可管用?

网友:
好样的 温度掌握的比较好

网友:
这样做容易返修的。

网友:
大家的经验都有不同。感觉你下面的温度高了一点。我焊这种。下面的温度是140。上面的是300度{风枪}。这是无铅的,加焊半年还没出问题

网友:
有鸟用 还不是会返修

网友:
你这BGA  设置太繁琐 麻烦

网友:
*脏话*,这机器,来台,我修报废一台,,,,,累~~~~~~~~~~那个大哥,给小弟讲哈精炼撒

网友:
这种故障其实是显卡芯内部有虚焊,芯片和板子并没有虚焊,这样加焊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希望能长久,怕这机器。

网友:
加焊 以前我也和你一样以为加焊好了 不顶用的 绝对的返修  这个只有换升级版的741才管用。

网友:
焊完之么你们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加铜片改常转?

网友(点评):
当然是加铜片了,在把灰清理干净。。

网友:
问题显卡,建议改良显卡彻底解决后患

网友:
只能说IBM用黑胶就是想给我们做维修的难为一下,本来这行业就挺差了,还这样折磨人,晕,我也是很少能把这弄好,

网友A:
这种加焊根本不用加海绵,因为这个温度不到锡球融化的温度。用基地的BGA,锡球要化的话温度根据地区估计应该在250-280度。
你用的这个方法我一般是用在客户唧唧歪歪降价的本上,简单加焊一下你回去用吧。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超过2个月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加焊根本不用加海绵,因为这个温度不到锡球融化的温度。用基地的BGA,锡球要化的话温度根据地区估计应该 ...

呵呵,是啊,這只是对付那些爱便宜的客户嘛。。。海绵是用来取芯片时候用的。一般我们都是推荐换771改良显卡的。

网友:
楼主啊!我自己用的t61今天加害了下还是不行,明天打算重做不知道会不会好,真郁闷。。。。

网友:
我见到黑胶的,头就疼。放个海绵,这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温度正好锡球还没有融化,不过能解决问题也可以!但是用不住呀!

网友:
这个机子修起来确实难度大啊,我也害怕这款机子。不过也修好过,是把显卡取下来重植株好的!

网友:
USB 显卡方便

网友:
T61机器主板比较好,没关系的,温度稍高一点,不然的话,你很快就会接到反修了,有必要的话,加焊的时候用摄子稍微动一下,就知道好没好了,好了的话,很容易动的,不过这个要小心哦,不然的话,会损坏的,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