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本上网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怪就怪在每次重装个系统后都可以上网。关机后重开机网络能连接上,能发送不能接收。 无防火墙。

此机原为联想F50A ,进水后给客户换F50 《集显板》,按道理其他配件都是可以兼容的。。

网友:
硬盘已经换过新的了,系统换过5个 还是原来的故障。。

网友:
官网下载 网卡驱动或 更新BOIS

网友:
以上都考虑了 就修主板吧   南桥 网卡 可能有隐性故障

网友:
先刷BIOS 再换网卡芯片吧

网友:
我还没见过这么怪的问题。。
装系统的时候每次安装到网卡驱动都要十多分钟完成。
   我在官网下过网卡驱动安装进去也不能用。
     BIOS 也刷过了。
       还有一个问题 1394 驱动装不上去。。。

网友:
尝试一下拿掉1394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类似问题,找官网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网卡的MAC地址出故障,,或者是网卡的BIOS芯片坏了,刷个MAC地址试试,或许能解决!

网友:
把原来的BIOS换上试下  这问题还真有点怪

网友:
1MAC地址    2抓包看看   3屏蔽板载网卡,换个外置网卡看看  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路过来看看~~~~没意见

网友:
菜鸟学习路过,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过网卡了吗

网友:
这样就需要一个个排查了,硬件问题多点了

网友:
楼主  修好 一定留言   留方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