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求师傅们给个思路,小影霸R1300T花屏。

楼主(2011-10-20):
说实话我对维修真的是不太懂。虽然也开个店,只是卖些配件耗材,修个简单的毛病而已。
最近发现我们的网站,花了十块钱注册了一个号,上了几天我才发觉我根本不算修电脑的。我懂得太皮毛了。越看越有劲,于是这几天翻出几十个显卡学着各位维修的方法修了起来。修好了两个换电容就好的显卡。今天修的这个把三个电容换下了,能显示了就是花屏。想请求师傅们给个思路。不求修好,只是想能修个硬件让自己正式加入维修电脑的行列,成为跟大家一样的维修人员。谢谢。我发个图大家看看吧。

网友(点评):
没看到图片,不过显卡维修相对来说要简单些,一般的花屏无非就是GPU,显存,供电部分,BIOS引起,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打供电,没问题刷BIOS,还不行跑测试程序定位显存还是GPU

网友A:
加焊GPU吧, 就是显卡上最大的那个芯片,

网友(点评):
基本就是那样子,风枪不熟练的话还是用GBA

网友:
图片传不上去,就是有很多有规律的横线,跟两个柱子一样在显示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加焊?,抹上助焊剂用热风枪吹吗??

BGA,,,,只有高手才会用的吧,谢谢版主关注我,我太荣幸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GPU吧, 就是显卡上最大的那个芯片,

BGA,,,,只有高手才会用的吧,谢谢版主关注我,我太荣幸了。..

网友C:
学维修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D:
有一款是三星的显存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款是三星的显存爱坏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维修不是那么容易的,

感触颇深,不过我会坚持的。。

网友:
呃..多泡泡论坛就好了..显卡相对于主板来说简单多了.我以前修主板..累啊..换修显卡了..嘿嘿..其实维修是一种熟练活..多动手多看.自然就水到渠成了..急是急不来的..一将功成万板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