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无待机再次求助

楼主(2011-10-20):
TB62501 2脚0V  55脚OV不输出VCC3SW,换了一样,57脚16V供电有,还有什么条件么

网友:
34脚也是16v

网友:
自己再细心点着

网友:
这个芯片只要有16V进了,就应该无条件输出3VSW电,如果没有,先确定59脚有没有短路。无短路再看看电容还有3VSW的负载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无问题,那肯定是TB62501坏了。。

网友:
TB62501   59脚对地阻值只有4欧正常不,望大家有板测下,按理说TB只要那三个条件满足就会输出VCC3SW,可是我的板条件满足却无3SW,是不是59脚阻值只有3-4欧引起的啊,电容C611好的如图,望同行指教

网友:
再次谢谢大家了。毛病找到了,是PMH4短路造成的,VCC3SW是给PHM4供电,刚好短路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