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 奇怪问题

楼主(2011-10-20):
      今天收到一块技嘉的板子GA-G41M-ES2L  客户说不跑码  ,我上电开始检测,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然后习惯性用手去摸芯片,突然摸到 IO烫手,二话不说,直接把IO给换了。。换完后正常开机跑码,进系统大概测试了10分钟左右,,就死机了,用手摸cpu,北桥,温度还可以,就南桥有点烫。。。然后拨插一下电源,点触发后,复位灯常亮,用万用去量下复位针脚,有5V,奇怪的是我量针脚的时候复灯闪了一下,我就把复位针脚强行接地,居然又跑码了,我用万用表点着有点累,然后找一个跳帽套上去, 进系统测机正常,,请问一下高手们大概是哪里问题,,是IO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怀疑,不就换个南桥试试吧
GB的南桥很好换的

网友:
像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复位针到南桥的 电阻 二极管问题 昨天刚修了一个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