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1-10-20):
这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少?大电阻属不属于精密电阻?

网友:
0.22
2.2
金黄色除十
银除100

网友A:
注意读值方向中,后面的是误差值,不用管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读值方向中,后面的是误差值,不用管它

黑色是误差值,那第一个金色没有值,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色是误差值,那第一个金色没有值,不明白。

我也不太明白,有些事情当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够了,
也许某天回头一看会恍然大悟的,
我就经常这样。。。。。

网友C:
0.22欧姆,金色是误差值

网友:
五环的属于精密电阻

网友D:
      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倒数第二环,可以金色(代表×0.1)和银色的(代表×0.01),最后一环误差可以无色(20%)。   五环电阻为精密电阻,前三环为数值,最后一环还是误差色环,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为5%,银的误差为10%,棕色的误差为1%,无色的误差为20%,另外偶尔还有以绿色代笔误差的,绿色的误差为0.5%。精密电阻通常用于军事,航天等方面。   色环实际上是早期为了帮助人们分辨不同阻值而设定的标准,事实上,在普及万用表的今天,这种标识已经很少有其存在的意义了。而且色环电阻也比较大,不适合现代高度集成的性能要求。   现在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如家用电器、电子仪表、电子设备常常可以见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倒数第二环,可以金色(代表×0.1)和银色的(代表×0.01 ...

实际点,那 个五环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2欧姆,金色是误差值

两个都是0.22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点,那 个五环电阻阻值是多少?

你确定右边数第三个是金色的?我怎么觉得像灰色。按理说前三环是有效数字,第四环是倍率,第五环是误差值  第三环出金色的我不知道是多少  看下别人怎么说吧

网友:
下面的电阻实际上是四环电阻

网友:
下面那电阻的色环是不是准确的?

从网上转来的:
有些色环电阻的排列顺序不甚分明,往往容易读错,在识别时,可运用如下技巧加以判断:

    技巧1: 先找标志误差的色环,从而排定色环顺序。最常用的表示电阻误差的颜色是:金、银、棕,尤其是金环和银环,一般绝少用做电阻色环的第一环,所以在电阻上只要有金环和银环,就可以基本认定这是色环电阻的最末一环。

    技巧2: 棕色环是否是误差标志的判别。棕色环既常用做误差环,又常作为有效数字环,且常常在第一环和最末一环中同时出现,使人很难识别谁是第一环。在实践中,可以按照色环之间的间隔加以判别:比如对于一个五道色环的电阻而言,第五环和第四环之间的间隔比第一环和第二环之间的间隔要宽一些,据此可判定色环的排列顺序。

    技巧3: 在仅靠色环间距还无法判定色环顺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电阻的生产序列值来加以判别。比如有一个电阻的色环读序是:棕、黑、黑、黄、棕,其值为:100×104Ω=1MΩ误差为1%,属于正常的电阻系列值,若是反顺序读:棕、黄、黑、黑、棕,其值为140×100Ω=140Ω,误差为1%。显然按照后一种排序所读出的电阻值,在电阻的生产系列中是没有的,故后一种色环顺序是不对的。

网友:
大的不是精密电阻,小的算是。精密电阻在仪器仪表里很多,打开数字万用表就知道了。

网友:
2.2     0.22下个色环电阻计算器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金,后面还有一个黑,怎么算?

如果是五种颜色的只看前面四种颜色的,第四个颜色是它要相乘的数,是四种颜色的就看前面三种颜色的,第三个是他相乘的数.

网友:
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
应该是2.2欧